想用数控车床车滚花,sw先作图,寻求花纹最佳头数和螺距

楼主(2016-04-23):
    没法,做一次伸手党。
以前用过SW,画个简单的零件还行。知道SW里面有个这样的功能,比如画相同零件,可以做一个表格,写上各种数据,就可以产生各种尺寸的零件
各位大侠能不能帮画下,
    表格   花纹头数
             花纹(螺纹)螺距
              滚花深度

网友:
这个纹路是凸出的,车的纹路是凹的

网友:
@行中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449903&extra=

请自行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