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距应该是a,b还是c

楼主(2016-04-23):
毕设遇到个小问题?求助一下万能的论坛。

补充内容 (2016-4-24 14:17):
亦或是其它答案,最好能说一下理由。谢谢。

楼主:
是我的描述不够清晰吗?为什么没人回复我的问题啊?
这是机床设计手册的截图,有哪位大神解释一下跨距为啥是这么定义的?
谢谢啦!

网友:
无前因,自然无结果

网友(点评):
大侠,啥意思?不太懂啊?

网友:
理论上用A,实际应用的时候为了简化计算有时候也用B其实算出来的都差不多一般5%以内就近似了

网友(点评):
大侠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网友(点评):
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原因了

楼主:
万能的论坛也有没人回答的时候啊?

网友:
这是什么?双列轴承?

网友(点评):
角接触轴承,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