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之后网页页面左上角有点奇怪。

楼主(2016-04-24):
         如题,如图,更新之后,左上角怎么有那么多搜索和主页的贴图,看上去怪怪的,是只有我一个人这样吗?下面那也有点怪怪的@

网友:
刷新一下或等一点时间就好了,升级后模版文件形成需要时间。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1MDQ2fGE3ZjYxODY5fDE3NTQzMjA5NzZ8MHw%3D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g1MDQ2fGE3ZjYxODY5fDE3NTQzMjA5NzZ8MHw%3D

您好,能把你的问题描述得更详细些吗?是什么浏览器(是微信内嵌的浏览器吗?),点击哪个链接出现这个错误页面?

补充:可以确认您的情况是微信浏览器访问微社区接口。由于您服务器接口输出字符异常导致。
您尝试等待一会再刷新页面,或者
清一下浏览器缓存再试下就应该可以访问了。

网友(点评):
右边微信 扫一扫只有就是这个了..........

网友(点评):
果然好了 能进入了.......

网友B:
今天上午更新以后,手机页面奇丑无比。

额,我以前都用手机显示电脑版页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天上午更新以后,手机页面奇丑无比。

我也觉得,很不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上午更新以后,手机页面奇丑无比。

现在手机怎么上电脑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手机怎么上电脑版?

在手機版最下面可以點擊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