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铝那种麻花钻比较好?

楼主(2016-04-24):
要钻纯铝3.2跟4.3的孔,那种麻花钻切削快不易断?那个牌子那种好点?攻4厘5厘的牙,那个牌子跟那种好点,不要一下子丝锥就断掉!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机床啥的情况的吧,选择面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机床啥的情况的吧,选择面很大啊

普通钻床

网友B:
选择锋利一些的硬质合金钻头,不要涂层的。只要不粘屑,就不错。
普通钻床,加工效果估计不会太好,不像CNC有内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选择锋利一些的硬质合金钻头,不要涂层的。只要不粘屑,就不错。
普通钻床,加工效果估计不会太好,不像CN ...

不能使用有涂层的钻头吗

网友:
这个必须要锋利一点的  因为根据纯铝的特性,他是非常粘刀的 推荐 合金丝锥,没有涂层的 后角前角大一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使用有涂层的钻头吗

有涂层的钻头不如无涂层的锋利,更容易粘屑。

网友:
很乐意为您解决以上问题,Q382250157

网友C:
普通麻花转就好,主要是槽开的很大很圆,要是深孔可以考虑抛物线转排屑好,丝攻可以考虑挤压丝攻,

网友(2016-06-20):
引用 网友C:
普通麻花转就好,主要是槽开的很大很圆,要是深孔可以考虑抛物线转排屑好,丝攻可以考虑挤压丝攻,

最近发现一种镀金刚石铣刀,估计麻花钻也有镀的,加工铝应该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