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动打孔机方案问题

楼主(2016-04-24):
本人打算使用两个伺服电机分别控制工件的转动与滑动,打孔机设计成能伸缩的,实现精准打每一个孔,这种思路可以吗?

如果可以,那么打孔机的前后伸缩靠什么来实现?用气缸的不会造成钻头的损坏吗?
困扰中。。。  哪位大侠给出个好点的主意,在此感激不尽

工件数据

工件数据

网友A:
有一种打孔用的动力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打孔用的动力头的

那种动力头是靠什么来提供动力啊?

网友:
电机。自动进刀的。也可以攻丝

网友:
伺服控制上下运动

网友:
打孔没问题的,以前设计过类似的,气缸的力需要算一下,动力头就是电机驱动的,类似电机。

网友B:
一个滑台 一套回转在加一个钻孔动力头和控制系统就差不多了

网友:
   控制部分准备怎么弄呢。打孔部分 可以上网找找有没有现成的东西。上次思考过一个自动攻丝机机的方案。就做一个XY平台,然后买一个自动攻丝的头装上。

网友C:
可以参考木工机械的CNC雕刻机,还可以电脑编程。你这样需要一个旋转轴,一个工件进给轴,一个电机进给轴。精度一般能控制在3-5丝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滑台 一套回转在加一个钻孔动力头和控制系统就差不多了

跟我想象的类似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木工机械的CNC雕刻机,还可以电脑编程。你这样需要一个旋转轴,一个工件进给轴,一个电机进给轴。 ...

你说的雕刻机给我带来了灵感,太感谢了

网友:
不客气,我也是菜鸟,之前想自己组装3D打印和雕刻机一体机,看到你的需求简直一样。

网友:
动力头+有杆燕尾槽托板+个减速电机

网友:
参考旋转雕刻机。

网友(2016-09-23):
需要设计一个打孔机  就是在一个塑料的滚筒上面打孔  打孔的形状可以用电脑主板控制 一个触屏  一个水平移动的工作台。有能做的 请联系我。
QQ  317420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