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金属表面耐磨性和强度

楼主(2016-04-24):
送料机上经常和材料摩擦的地方应该用什么金属材料。如果表面进行电镀,选择什么 电镀最好~~~~~~新人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
这你问对人了。
表面处理:
发黑(蓝),镀白锌,镀彩锌,镀镍,镀铬,渗碳淬火,碳氮共渗,阳极氧化。就这几种。

网友:
等离子喷焊,再简单一点的就是氧乙炔喷焊,你可以百度一下喷焊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