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标注 公差 问题请教

楼主(2016-04-24):
各位晚上好,问题如下          1、     刚到公司的时候绘制工程图,基本按照课本的样式来,后来看见同事全都标的坐标尺寸,我也学着和他们一样,设计基准还是以最重要的面,或孔的中心等,有次主管跟我说我这样标注不方便加工,建议我以零件最外边为基准标注坐标尺寸,这样加工是便于和定位基准重合,上周我去我们公司的加工部门看到所有的零件不问难易全都是使用CNC 加工的,该部门同事跟我说,以边定位反而给他们带来麻烦,让我不要依据边定位,因为边都是最后铣出来的。最后我总结 板类零件以板中间的重要面或孔为XY的基准,复杂点的 或者异形点的零件就以边为基准(进行简单的公差换算)。(问:)事实上我还是没弄什么零件怎么标注比较方便加工?其他公司也是零件直接上CNC?有想法的同道说道说道。
          2、为一个3  +0.2/0mm 的孔做定位PIN,为了尽可能的让孔都是被PIN插入,我就想定个最接近下限的尺寸的PIN 。于是我标注一个PIN的公差为3h7(3 +0.01/0.00) 供应商跟我说这个公差要求很高,哪家车床都做不到,我是参考的书上的 车可以达到(IT7~IT11)IT7 也不算高,我就查了下百度 说是能达到1条 普车能达到IT8  于是我就降了要求,变成0.02/0 之后我就没敢在标过公差0.02以下的。因为我们公司针对的产品加工要求不高,所以非标设备也确实不需要那么高,但万一需要呢?
                请问:针对同一个产品 治具、检具的PIN 公差是一样的吗?(以前听过检具要比治具高1/3的说法)。针对上述3  +0.2/0的孔,PIN的公差多大合适?(0.01不行换0.02 如果0.02不行我都有可能做0.03的)尽量要正面回答我,
         3、如附图 随意个尺寸改错的答案,基准A 没见过这么标注 不理解 是不要该成我手标注的位置?(已查书,也 没见过,感觉是错的);

——理由尽量不要用“经验”这两个字,它最抽象了,存在既是合理,合理必有依据。

补充内容 (2024-4-30 16:05):
几年后过来看

补充内容 (2024-4-30 16:08):
为了方便,我还是以边为基准,因为出图快,也和厂商达成默契,如果需要加边,就标注粗糙度或者基准符号。等等,不然就优先保证定位孔相对位置关系。

楼主:
基准 图纸

网友A:
1以边为基准,前提是边是先加工的,孔是后加工的。
2正常的标注基准是中心线,那是最科学的。
3坐标标注也可以以中心线为基准进行标注的。
4加工部认为以边为基准不适合,说明你不懂工艺,人家就可以说三道四。
5供应商的说法当然是为自己找借口,谁信谁傻
6图呢。

网友B:
你应该多去车间走走。不是因为别人的话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改你的设计。 这样以后你做事会很被动。不懂可以请教自己信得过的老工程师,先要确认自己设计有没有问题 再考虑变更。

网友C:
多看看别人的图纸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以边为基准,前提是边是先加工的,孔是后加工的。
2正常的标注基准是中心线,那是最科学的。
3坐标标注 ...

图 貌似权限不足上传不了;另外我看了零件的加工过程 制造部加工的时候 是先把需要要加工的孔啊 ,凹槽啊 都加工了好了最后直接从大板上把整个铣出来。我就看了一个 没看其他的,难道是特例?我明天去看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看看别人的图纸啊

主管的图我还没看过 其他的 标的也不怎么样哦。书上的例子 反反复复分也就那几个。可有素材给我借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多去车间走走。不是因为别人的话而一而再再而三的更改你的设计。 这样以后你做事会很被动。不懂可以 ...

问题是 全是CNC  没车床  铣床是有个数显的 常用来做后加工,修修工件什么的。没看到他们看图纸直接加工零件,这个公司分工太明确了。我以后注意 多问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