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曲柄摇杆机构力的计算

楼主(2016-04-24):
    由于要写毕业论文,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现有一个曲柄摇杆机构,曲柄由齿轮1带动,摇杆无传动力要求,但齿轮1除带动曲柄摇杆机构外也需带动齿轮2,设齿轮2需要力F2,想问一下齿轮带动齿轮1需要多大的力(转速)?

网友A:
理论计算,摇杆无力的要求,不计算曲柄摇杆连杆的重量,就相当于曲柄摇杆机构不存在,只需要满足带动齿轮2的扭矩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计算,摇杆无力的要求,不计算曲柄摇杆连杆的重量,就相当于曲柄摇杆机构不存在,只需要满足带动齿轮2 ...

好的,谢啦

网友:
齿轮2 为从动轮,既然曲柄摇杆没有力的要求,根据齿轮2带的负载转矩计算,功率、效率之类的关联在一起。转速这些应该提前设计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