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摩擦刮伤零件

楼主(2016-04-25):
大家好!本人目前设计一套机器,是在电镀设备省增加一个检测机构。
零件电镀完成后,通过滚轮支撑张力,但是滚轮怎么会刮伤电镀后的零件表面呢?
我的滚轮材料是不锈钢,电镀材料是镀镍和镀锌、镀铜。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刮伤问题?谢谢支持!

楼主:
目前我的滚轮是不锈钢材质,重量比较重,是不是在电镀零件在拉力下小于我的滚轮重量,导致摩擦系数增加。刮伤零件。

网友A:
滚轮改成胶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我的滚轮是不锈钢材质,重量比较重,是不是在电镀零件在拉力下小于我的滚轮重量,导致摩擦系数增加。刮 ...

有可能是你轮子转动惯量过大,拉动时轮子还没转起来,接触面产生了滑移。
另外接触压强过大也有可能。
建议减小拖动加速度、减小轮子转动惯量、接加接触面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滚轮改成胶辊

修改成聚氨酯的胶辊可以吗?
这样会不会增加摩擦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你轮子转动惯量过大,拉动时轮子还没转起来,接触面产生了滑移。
另外接触压强过大也有可能。
 ...

是的,我这边的滚轮是不锈钢的,整体较重。
实际上在拉动零件的时候也会旋转的。
增加接触面我不是很明白,我的滚轮和零件理论是相切的,不知道怎么增加接触面。是不是滚轮变大。

楼主:
我的零件是长方形的,滚轮是在下方支撑。上面没有工件压牢。靠收卷机拉动向前移动。滚轮和零件理论是相切的。
实际运行滚轮也会旋转,不过零件和滚轮接触面就刮伤。

网友:
滚轮包层塑料解决

网友C:
能说一下工艺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说一下工艺要求吗

电镀流水线,一头是放卷,一头收卷。
在零件的下发几个点各个固定几个滚轮。零件是直接放置在滚轮上面滑动的,滚轮表面是不锈钢材料。
在收卷的拉到零件向前移动过程中,零件在滚轮上面移动,滚轮会旋转。不过零件下发会刮伤。
大体工艺就是这个样子的。

网友C:
可根据物料硬度包胶,需要检测外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根据物料硬度包胶,需要检测外观吗

需要检测外观,我现在是聚氨酯滚轮
硬度是米思米里面的A50,不知道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