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壳侧抽芯怎么添加?

楼主(2016-04-25):
这个手机壳的侧抽芯怎么添加啊   最好有视频   谢谢各位大神了啊!!!

网友A:
这个好做,小斜顶就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做,小斜顶就搞定

有没有视频什么的???   我想看看  具体怎么做

网友:
就是一个斜面竖直运动推动另一个斜面横向运动

网友B:
是在干模具这行吗?
直接找一个有侧抽芯的模具打开看一目了然
比视频直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在干模具这行吗?
直接找一个有侧抽芯的模具打开看一目了然
比视频直接

我是在做毕业设计   UG侧抽芯 不会加了   不知道 怎么添加  所以想看个视频

网友:
做毕业设计了,侧抽芯的基本结构还不清楚?大神啊!回头看看你吗的模具教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