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方如何分中心

楼主(2016-04-25):
我现在有一个木方,不等边八方形,。,用什么夹头夹紧分中心好呢?请教一下,谢谢忙!

楼主:
现在是4个大面有厚薄,夹起来不好分中了。有方法 的分享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楼主:始终以2个平行大面为基准划线。其他辅助面可以垫垫片保持2个平行大面基准。

网友A:
你找中心是为了钻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中心是为了钻孔吗?

是的。大的4个面是有公差的。拍面定位就会有偏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始终以2个平行大面为基准划线。其他辅助面可以垫垫片保持2个平行大面基准。

有没有自动夹紧的方法?大的4个面都是会有公差的,固定面去定位都是会有偏差。钻出来的孔不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