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大拉伸强度0.3kg是什么鬼

楼主(2016-04-25):
刚看到一个数据;最大拉伸强度:kg:0.3.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
对应的最大承受力

网友:
当然要了,要不哪来的磨擦力?

网友:
应该是“公斤力”的意思

网友:
国外样本直接翻译的吧?0.3公斤约等于0.7磅,这里的强度应该是抗拉强度,最大抗拉强度0.3公斤的力,而且单位混淆,质量单位应用到了力学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