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如图机械码垛机器人的设计思路

楼主(2016-04-25):
如图,码垛过程简单,市场上4轴5轴6轴机器人成本太高,想在1w左右成本基础上制作简易机械臂.请教行家有没有可能?有什么好的设计思路.

网友:
结构是不难,主体是一个升降结构、一个水平移动结构再加一个抓取结构,但是1W做不下来,伺服电机加驱动器就5、6千了,再加上PLC与机械传动部分,自己算算

网友A:
用一个气缸推动摆臂摆动,伺服电机驱动丝杠带动摆臂升降,用测距类型的传感器控制下降的位置。这套下来,应该不会少于1.8W。如果不用伺服,换成带刹车的电机加变频器,控制精度不知道不知道能不能达到。应该能省个3千吧。

网友B:
圆形的东西是什么材料

网友C:
  如果能把机械臂上下动作转换到物料堆上下动作,机械臂只需要转动;机械臂使用摆动气缸,物料堆变频电机加位置感应。

网友:
跟在后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个气缸推动摆臂摆动,伺服电机驱动丝杠带动摆臂升降,用测距类型的传感器控制下降的位置。这套下来,应 ...

时间不够,用最大5mm的丝杆1800/5=360转, 上下共720转, 需要5秒,这还只是转动,还有中间停顿,检测\ 吸件\放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圆形的东西是什么材料

钢盖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把机械臂上下动作转换到物料堆上下动作,机械臂只需要转动;机械臂使用摆动气缸,物料堆变频电机加 ...

当然了,但现场挖一个2米的坑不现实.

楼主:
关键是时间,8秒钟能不能完成一个过程.

网友D:
直角坐标机器人,龙门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角坐标机器人,龙门式。

我看看.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