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机构级数确定

楼主(2016-04-25):
水下航行器舵机(考虑微小型和低功耗):

总质量小于2Kg
输出转矩大于1Nm
旋转角度不小于50o/s经计算选择电机传动比为336
设计减速机构时的级数该怎么 确定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减速机的型式,行星、摆线针轮、谐波等都可以做到大的减速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的减速机的型式,行星、摆线针轮、谐波等都可以做到大的减速比

要用纯直齿,怎么确定,求指导

网友(点评):
你这个用齿轮减速机不合适,体积和重量会比较大,300多的减速比用齿轮减速机要用到3级以上; 给你组数据作参考,一般情况下,1级减速比不大于8-10,2级不大于30-50,3级不大于300,当然,这个数据不是绝对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要用纯直齿,怎么确定,求指导

老师要求用纯齿轮,那具体安排级数还有齿轮齿数啥的,是不是要自己慢慢试,关键还不能体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