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强度的升降

楼主(2016-04-25):
大侠,我思考了一下,我觉得结构强度越高越好,为什么有的地方该降强度呢?是不是应力集中的影响呢@2266998

楼主:
焊缝的强度不是越高越好吗?

网友:
升强度,是为了‘硬抗’,

降强度,是为了‘软磨硬泡’,哈哈,

玩结构,你记住几条,

结构玩‘扭转’,焊接玩‘熔池’,该升的要升,该降的要降,这就是精髓,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大侠我还以为是应力集中啊

网友(点评):
扭转这么重要,我咋觉得弯曲比较重要,焊接熔池怎么控制啊,控制电流大小

网友A:
降为了保护其他结构

网友(点评):
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两害相加 取轻

网友:
我以汽车为例说下把,汽车看成有驾驶室 和外壳 租车呢,按你说结构越强越好,假设外壳结构强度大,不易损坏变形,驾驶室结构相对较弱。如果出车祸,驾驶员是不是容易死?讲外壳结构强度下降,在车子冲撞时 外壳变形吸收动能使冲击力变小,从而保证驾驶室的完整。(通过例子解释你的问题,不表示汽车的设计原理,请勿100%相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缝的强度不是越高越好吗?

关于这个我查了下,我总结答案是否定的;理由:焊缝强度越大,塑韧性和抗裂性可能下降。其他的自己百度吧 因为我也不是很懂,没达到授业解惑的等级。

网友:
有的结构相当于保险丝,如果真要坏,那就在这里坏,保护其他结构

网友:
说没有错 作为使用者角度来说 我也觉得肯定是越高越好 但有些时候只要能满足使用要求即可 这里面有经济性方面的考虑啊  比如说导电材料为什么用铜而不用金 金的导电性比铜更强

网友(2016-05-25):
引用 网友A:
降为了保护其他结构

@wf2725864  当发生结构破坏的时候强度低的就会被先破坏掉,这样一般目的是为降低设备设备维修成本(重要部件 贵重部件得到保护)或者保护人身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