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有个检测卡盘是否夹紧的代码是否可以移作他用

楼主(2016-04-25):
各位大神,询问下技术问题,数控车床有个检测卡盘是否夹紧的代码是否可以移作他用。
我们做的气密检测夹具需要机床PLC有多余的I/O接口,目前都是找机床厂家增加一个。因为对系统外行,以前调试也是工程师做的。前几天才看到液压卡盘也有检测夹紧的代码,而夹具就是替代液压卡盘的,所以询问下大神们,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网友:
夹紧是夹紧,气检是气建,需要两个I点,一般都有多的,你去看看

网友:
可以的
系统都会还有几个I/O用于扩展

网友:
我不懂,坐等大神用完早餐来回复你

楼主:
@迷茫的维修 夹紧是不是检测的油缸动作信号?气检如果检测没问题等同于夹紧,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通用了?

网友:
气检信号会经常误发的,比如,我们三个气检孔,堵了2个,还没放料呢,都检测到工件了,

楼主:
是的,目前我们用的办法是通气常开,防止异物进入。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我最近就把控制卡盘夹紧的来控制电磁阀了,因为用的是夹具夹紧的,然后直接把液压站上的电磁阀线接到系统后面对应的针脚上了,然后还是可以向液压卡盘一样用的。。包括系统检测卡盘没夹紧不允许转什么的都有的。

网友:
小弟刚进来,看看学习的,谢谢

网友:
我们买机床都要求机床厂家提供额外的I/O接口及扩展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