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物流仓储AGV/RGV 有轨小车转弯问题

楼主(2016-04-25):
各位大侠  有没有物流仓储的,公司要开发那种AGV小车和 有轨的RGV小车   有没有谁知道小车转弯 半径怎么确定的  或者有没有这方面的设计手册,书籍之类的给一个方向呀   我看了一下视频   结构好像是前置单台电机驱动,共二台,  后置万向轮;但是我疑惑的是在转弯时的时候,两台驱动电机在是否要在转速相同时转速刚好相反,就好像在原地打转,要求小车速度很快,要3m/s;这类设计要注意哪些方面呀;有没有给一个思路的,不胜感激!

楼主:
帖子别沉

网友:
AGV小车转弯有最小半径,转弯半径跟车体的尺寸和轮子的布置有关。小车下方铺有磁条,车体下方前后各有对感应器感应磁条,小车运行时,两个感应器都能感应到磁条,由此就可以估画出最小转弯半径。

网友(点评):
嗯嗯 关键是我们不准备用磁条导引 AGV是根据预埋的磁条通电产生交变电流 然后小车上的感应器通过感应磁条电流大小和方向的变化 自调节电流方向和大小 我们打算转弯时 根据转弯半径自调节电流方向....

网友:
AGV要3m/s,不要和我开玩笑了。。。。

网友(点评):
物流仓储的穿梭车 实用密集仓储的 业内速度都达到了这么多 产品都有了 你查查不就知道了

网友:
3m/S确实神速,会不会你们做的不是AGC小飞机?

网友(点评):
呵呵 你没见过 不见得没有呀 你看这个 都有4m/s的 http://www.vogel.com.cn/top/mm20/news_t_view.html?id=497958

楼主:
http://www.vogel.com.cn/top/mm20/news_t_view.html?id=497958

楼主:
速度      http://www.vogel.com.cn/top/mm20/news_t_view.html?id=497958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vogel.com.cn/top/mm20/news_t_view.html?id=497958

孤陋寡闻了,莫怪。

网友(点评):
呵呵 没事儿 我刚接触这个才两天 刚看任务书 看到这速度 也吓了一跳

网友:
AGV的转弯速度要3m/s,开玩笑啊,电机能选得到?

网友(点评):
能不能看完帖子看完链接? 你做不到 不代表所有人做不到 你没见过不代表所有人没见过 我说的是穿梭车,你听过没?我说的是小车运行速度3m/s 明确写了转弯时 电机速度方向都变化,你不懂?

网友(点评):
你说选电机 你以为就随便选个SEW的减速电机 挂上去就行 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专配 DEMAGE直流无刷 用的最多。。。。。。

网友A:
AGV的转向说白了就是差速,最小半径是根据车轮的布置方案确定的(或者通过半径确定轮子布置方案),我见的比较多的还是6轮的,前后各两个从动轮,中间是驱动,两个主动轮浮动连接,两台电机分控,新松和华小和我原来的公司都是用的这种,转弯时一个主动轮不动就可获得最小转弯半径(理论上等速反向是最小的,半径相当于车体对角长度的一半,不过没见谁用过,可能是见的比较少),具体是多少用CAD比划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我很好奇你的导引方式,不用贴磁条是要做中控系统吗,这样弄是灵活一些,不过控制起来很麻烦,而且可靠性不高吧。

网友(点评):
嗯嗯 感谢透露了这么多的料, 我以前没接触过这个 ,一片空白 网上找文档也比较少,现在要急补这类知识 。然后你说的两个主动浮动连接,这个浮动是不是类似万向轮类似的 考虑有通电 就必须要导电滑环 并且还要...

网友(点评):
就必须要有导电滑环 跟着转动 并且还要承载 这个是不是转弯的核心了? 那个浮动的连接的叫什么名字啊?大侠

网友(点评):
不是的,驱动是一个总成,车体是另外一个总成,驱动和车体之间浮动连接,我们那个连接方式是专利的,不好明说。电机加减速箱直接连驱动轮,两个是180度布置的。

网友(点评):
关于浮动,我跟你讲一下为什么要,驱动总成推小车,如果是刚性的,那路面不平的时候悬空了就动不了了,同时,转向的时候会有一个非常大的转动惯量,显然不好,比较合理的方式是驱动先转过来,然后往前走的时候,

网友(点评):
推动小车跟着转向,这个推力,沿着驱动的运动方向,小车没有别的动力,慢慢就导正了,这也是为啥实际转弯半径大于理论最小值,还有为啥驱动中置。

网友(点评):
综上所述,浮动连接需要实现两个功能:始终保证轮子不离开地面,驱动总成有回转自由度。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实现,保证功能就行,呵呵。

网友(点评):
兄弟,你说的浮动我理解错误了 我请咨询一下 小车两个驱动是否要做成可旋转的结构 就像万向轮一样 ? 你说的浮动我可以理解成承载面与车轮座的连接是浮动的

网友:
你那4m/S的是轨道穿梭车,而不是AGV。我做这个东西做了好些年了

网友(点评):
是的 我帖子里面说的就是有轨RGV小车 速度也是指的这个 而不是AGV小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GV的转向说白了就是差速,最小半径是根据车轮的布置方案确定的(或者通过半径确定轮子布置方案),我见的 ...

兄弟,你说的浮动我理解错误了     我请咨询一下   小车两个驱动是否要做成可旋转的结构  就像万向轮一样 ?  你说的浮动我可以理解成承载面与车轮座的连接是浮动的   防止主动轮在不受载的情况下空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说的浮动我理解错误了     我请咨询一下   小车两个驱动是否要做成可旋转的结构  就像万向轮一样 ...

不用做成万向的哇,看图好理解一点,灰色的是直交轴减速电机

网友(点评):
你把这个整体做成浮动的就好了,保证两个轮子都挨地。

网友(点评):
好的 我准备用弹簧 来做成浮动的 额 如果这个驱动主体不做成回转的 那么怎么保证他转弯的时候不会憋劲 用后面两个万向轮就够了嘛?

网友(点评):
嗯嗯 明白了 一整陀都要旋转 我想问得就是这一点了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做成万向的哇,看图好理解一点,灰色的是直交轴减速电机

      我在网上看到的    这种电机驱动的   好像在转弯的时候整个电机都可以旋转

图片

图片

网友(点评):
其实是图中的一整坨都在转,一共两个转动自由度,定义前进方向为X轴,那么要有Z轴和Y轴的旋转自由度。Z轴保证不憋劲,Y轴保证与地面接触,图中已经画了Z轴的,就是绕粉色的轴转动。

网友(点评):
我清楚了 谢谢哈 我想问的就是需不需要这个回转的。。。。。

网友(点评):
回复的时候没看到图片,我说的是上一楼的图哦。你这个是大车的,我们原来做的都是小车,大车要复杂的多,看看新松的案例吧。

网友(点评):
好的 我再仔细琢磨一下其他的方案。。。。。

网友(2016-12-22):
引用 网友A:
AGV的转向说白了就是差速,最小半径是根据车轮的布置方案确定的(或者通过半径确定轮子布置方案),我见的 ...

如果四驱的呢?

请看这里: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9603

网友(点评):
看了一下,不知道您想问什么,那个四驱方案吗?感觉就是实惠,直奔主题,满足他想要的功能。请注意他用了八个电机,太好玩了,嘿嘿嘿。后面的讨论没怎么看,太多了。

网友:
看lz的意思,LZ想用BLDC?

网友:
@dfy99 我想了解下一般的AGV,除了麦轮,一般用左右差速转向么?有没有用过连杆,凸轮等转向机构?

网友(点评):
哦,这样。我见过的都是两轮差速转向的,新松的大车倒是见过活的,但是封闭起来了,我就坐上面玩了一下,确实很牛。不仅牛在行走上面,他的治具做的也很棒。至于你说的连杆或者凸轮驱动转向,技术难点在控制算法。

网友(点评):
案例在网上找找应该是有的,连杆转向我导师设计过一个,基本原理就是平行四连杆,用在代步车上的,有方向盘的。而且机构转向好像都有个避不掉的问题就是横着走,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下,未必没有的就是不行的,以上。

网友(点评):
连杆是汽车上最常见的。但我觉得只能一拖二。转换成齿轮齿条,也存在消隙的问题。请教下对于那个帖子的齿轮转向,如果加了自锁,还存在什么问题么?

网友:
@新新额 请看这里。

网友:
高手云集啊,佩服

网友:
之前看到siasun的小的agv好像是前面驱动轮,后轮万向轮配合转向。沿着磁带转向运动。驱动总成没有单独的电机控制啊。

网友(2017-08-04):
学习,都是大神啊!

网友(2017-09-08):
纠正几个问题:1.速度3M/s,这个是RGV的速度,AGV没有这么高的速度,不是技术达不到,而是AGV会搬运货物,在遇到障碍或人的时候会急停,速度太快的话会把货物甩出去,所以AGV不能达到这个速度;
2.最小转弯半径还有一种情况:叉车式AGV,它的算法和叉车是相同的,但有些专业叉车式AGV(自制的,主要是国外的专业厂商出品的),最小转弯半径会比叉车小,原因很简单:产品不是拿叉车改装的,各零部件整合得很好,控制也很出色,精度很高,此时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3.AGV的驱动系统也有专业厂家在做,好像有一家意大利的厂商做得不错,很多国内厂商都在用;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单舵轮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