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来讨论公差问题

楼主(2016-04-26):
小弟希望与社区各位多多讨论 “公差问题”。无论各位有什么理论的,应用的,都可以拿来,我们一起讨论。

做这个主要有几个想法:
1.公差是很有用的东西,咋有用不太想说太多啦
2.希望能够让社区多一些细节性基础性的东西,让需要工作中使用“公差”,却还不得门道的兄弟姐妹有个能交流的地方。
3.个人私心,虽然我自以为自己理论还可以,但是实际应用有很多欠缺,希望借此能够多积累一些case

我自身水平有限,有些东西我可能也答不到位,但社区有不少懂这玩意儿的牛人,我知道些,也有很多没露头的。希望能把他们引出来,大家多讨论讨论。

先说我自己,我自己对美标比较了解,对欧标只能说略知一二,国标的话和欧标相似,所以也只是略知一二。但是它们思路都是相通的,通其一则接通。所以,无论大家工作中学习中,遇到什么标准,都可以拿来讨论。大家可以在此帖中贴出问题,如果大家单独开贴可以@我,我基本每天都会上线瞅两眼。

网友:
好啊 多交流 最好涉及到应用 理论就少来些 像我们这种就缺少理论基础 所以在讨论某一点时最好能已实际工作例子作为牵引

网友A:
最近遇到一个case,就是典型的公差问题引起。其实是一个孔轴配合的问题,精度要求不高,孔轴都是塑料件,孔的公差为+\-0.1, 轴的公差也是+\-0.1, 孔和轴结合处是一个快换卡头,由装配线的工人手动安装。
然后发现要把轴塞进孔里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装配工人不干了,查找原因吧。轴是进口件,老外一般都会按照中值去做,孔的零件国产化了,按照下差去做的,偶尔还有一两个部位超出了下差,自然是装不进去了。没办法,国产件修模具,重新生产零件,控制在中值左右。
假设国产件控制在下差但没有超差,还有理由让人家控制在中值吗?那还是装不进去,该如何解决,哈哈。。。

网友(点评):
我不知道国外怎么样,国内也不清楚。但是我接触的几个老车床师傅在公差范围内一般都会遵循孔+轴-的原则。莫非是特例?不甚清楚

网友(点评):
大侠好。图纸上标注的公差,实际件儿只要没超差,不管是上下差附近还是中值附近,都是可以装配并保证功能,这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前提是,图纸标注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近遇到一个case,就是典型的公差问题引起。其实是一个孔轴配合的问题,精度要求不高,孔轴都是塑料件,孔 ...

可以理解为素质问题吗?国内干机加工的大部分是混工资的吧,只要不超差他就不管了,他怎么会给你靠近中值来做呢,又不多给发工资,只能技术人员把公差等级提高些。

网友:
公差确实很有用,我这现在没经验,画图的时候,对公差都不懂怎么下手

网友:
其实,没必要太过于较真公差配合,它主要表现在对分工协作的大批量生产时,零件质量控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理解为素质问题吗?国内干机加工的大部分是混工资的吧,只要不超差他就不管了,他怎么会给你靠近中值 ...

这个理解比较偏颇。事实上,这是长期形成的一种思路,也可以叫加工文化,做孔压下限,做轴靠上限,因为多一刀就多一分风险。如果你把两个配对零件交给一个工人处理,告诉他配合要求,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技术水平,机床精度可能达不到要求,但不会装不上。

网友C:
《公差与配合图解手册》 ; 《公差与配合手册(第3版)》 ; 《公差与配合实用手册》  ; 《公差与配合速查手册》 ; 《公差配合实用技术手册》

请问楼主,以上这些哪个写的好。

网友(点评):
你好,大侠。说来惭愧,大侠所提5本书,我一本都没看过,自然不能发表言论,说哪本写的好。在我看来,好的书,一可以把标准解释清楚(让初学者都明白),二可以给出根据功能出发,设计出的公差实例,那绝对是好书

网友(点评):
我目前公差的书,就看过两本,一本是ASME Y14.5-1994和2009,算作一本。另一本是mechanical tolerance stackup and analysis。第一本本身就是标准,但其解释很详尽,值得我一直读下去。第二本从统计角度介绍stackup

网友(点评):
这个。。。那个。。。,再请问楼主有看过哪些书或手册,可以给个建议吗?

网友(点评):
大侠,我粗略看了一本书,公差配合实用技术手册。这本书,从标准出发,给出各种公差等级。有指导意义,但是私以为,具体公差一定是根据具体产品具体功能而定。一定经过工程计算,详细论证才可以定下具体公差数值。

网友(点评):
我第一推荐看,肯定是标准。看大侠工作内容,是用ASME,ISO,还是GB。但是如果大侠有心系统从最基础的理论整,最后形成理论系统,我还是推荐看ASME的,写的比较符合工程师习惯.ISO像是教授写的,哈哈。GB你懂

网友(点评):
ASME Y14.5-1994 已搜得,mechanical tolerance stackup and analysis 页数不少,正努力中。再次感谢!

网友(点评):
大侠有心。现在是考证就看1994版的。如果不考,看2009版的,2009版将1994版一些模糊不清的概念解释清楚啦。也可以两本对照着看。这样更清楚。比如里面有一个概念“actual mating envelope”,2009版将其分类,1994无

网友(点评):
ASME Y14.5-2009 也已搜得。另公差分析在网络有积分可下载,无者就联网阅读。

网友(点评):
LIAOYAO兄,我找到一本工具书,上面介绍的太详细了。名字叫GD&T Hand book, 作者:Paul J. Drake, Jr.其实作者有很多牛人,相当于一本汇编书, 能通晓此书,那GD&T这块一定是通啦,与君共勉。此书google可搜之

网友(点评):
感谢大侠的资讯。

网友:
对于公差配合还非常模糊不清的初级人员,我更建议从《公差的合理选用和正确标注》读起,非常细致,非常实用
公差配合作为机械工程中的一门重要学科,最为关键的是实践性,之所以强调实践性,是因为这类知识必须通过自身实践以后再结合理论知识反思,才有可能取得进步,如果没有实际操作经验,书看得再多也会不得其门而入

网友:
这本书详细介绍了如何计算公差,如何选用公差,个人觉得这本书写的不错,现在的公差类书籍都没有这方面的计算了

网友(2016-12-17):
引用 网友C:
《公差与配合图解手册》 ; 《公差与配合手册(第3版)》 ; 《公差与配合实用手册》  ; 《公差与配合速查手 ...

GD&T Hand book,这书能分享一下嘛,没搜到

网友(2017-08-26):
讨论不是很热烈,看来图书馆里很多宝贝,以后有机会要多去逛逛

网友(2017-09-25):
GD&T Hand book  百度出来显示的是机械出版社出版的GD&T 基础及应用(第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