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发现——公差设计引发的装配困难

楼主(2016-04-26):
        最近遇到一个case,就是典型的公差问题引起。其实是一个孔轴配合的问题,精度要求不高,孔轴都是塑料件,孔的公差为+\-0.1, 轴的公差也是+\-0.1, 孔和轴结合处是一个快换卡头,由装配线的工人手动安装。      装配时发现要把轴塞进孔里需要费九牛二虎之力。。。装配工人不干了,查找原因吧。轴是进口件,老外一般都会按照中值去做(这个现象在以前的检测中也发现了,进口的零件一般会做到中值附近,国产的则不太喜欢做到中值),孔的零件国产化了,按照下差去做的,偶尔还有一两个部位超出了下差,自然是装不进去了。没办法,国产件修模具,重新生产零件,控制在中值左右。
      假设国产件控制在下差但没有超差,还有理由让人家控制在中值吗?那还是装不进去,该如何解决,哈哈。。。

网友:
既然知道“轴是进口件,老外一般都会按照中值去做”,那么把这个件当成标准件对待,当做“轴承”吧,根据载荷、装配等因素,选择配合方式。那么轴承座孔的公差怎么给,这个难吗?

网友:
如果轴做到中值,假设就算进口件全是中值,孔做到-0.1,甚至-0.2,国产哈哈哈,怎么搞的进去,工人怎么会答应?哈哈,还是严格控制装配公差吧,确保万无一失,哈哈

网友:
我觉得你修模修的太晚了 应该模具加工好后试制小批量有问题修模,没问题再大批量加工,当然如果加工件没超差你修模应该需要增加一部分费用这样才好,否则没有理由给你白干啊!我是这么觉得的!
还有就是既然知道中值便于装配为什么公差不给到位呢?这样就少了很多麻烦了!

网友:
楼主检查收缩率了吗

网友(2016-07-11):
是一个过渡配合吧?怎么能够安装的进去?

网友(2018-12-06):
同问塑料件配合的问题,通常都是没有2D图而使用3D直接开模,在缩水率没有考虑到位的情况下,尺寸偏小但还在公差范围内,跟楼主的情况一样相当于走了下差,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改模解决吗?

网友(2020-07-01):
收缩率确实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