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E凸轮机构分析的问题

楼主(2016-04-26):
         上班闲下来,充充电着手学习一下运动仿真,如图:
凸轮的设计,下面的凸轮伺服电机控制旋转从而带动上面的杆子上下运动,
但是,当我运动仿真后,上面的杆子直接飞走了,密度属性修改为7.8e-9,
重力方向已添加,  当分析中勾选启用重力和启用摩擦后,杆子就直接飞走了,
这是何解呢?  论坛里有哪位大神了解呢?求指教。

网友A:
要分析凸轮首先要设置凸轮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析凸轮首先要设置凸轮连接的

凸轮连接已经装配好了,动态属性里面也已经启用了升离和摩擦,上面的杆子在向上运动时靠的是凸轮的力,向下运动靠的是自身的重力。

楼主:
今天打开机构分析了一次,竟然没有飞走,但是运行超过三次之后杆子又飞走了,重新打开组件,运行又可以,超过三次之后还是飞走了,是软件的问题吗?

网友:
应该是哪里没设置好,好几年不用我也忘了

网友B:
我要自学网有preo仿真教程一节课一毛钱左右,里面有一节讲的就是凸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要自学网有preo仿真教程一节课一毛钱左右,里面有一节讲的就是凸轮

多谢啊,我就是按照他那里设置的,为毛运行第三次的时候杆子就飞了呢,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点评):
不知道了去野火论坛问问吧

网友(2018-04-09):
凸轮表面曲率检查一下有突变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