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中,光标移动到视图上时,光标旁边显示闪电图标,怎么取消?

楼主(2016-04-26):
SolidWorks工程图中,光标移动到视图上时,光标旁边显示闪电图标,自己查出来是草图品质打开了,那它在哪关闭呢?如下图

网友A:
看不懂。SW没遇到过黑色界面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SW没遇到过黑色界面和

他那个是工程图转的吧

网友:
有黑色的?

网友:
修复下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SW没遇到过黑色界面和

正常背景是白色的,这个是剪图时没注意,他那个符号是黑色边框,理解下就行。

网友:
你最好把soldworks工程图截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