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角、圆角半径的未注公差为啥这么大?

楼主(2016-04-26):
倒角、圆角半径的未注公差为啥这么大,比切削尺寸的未注公差大多了。
求解释。。。

网友:
个人理解,既然是未注倒角,就表示不是必须保证的倒角,基本就是倒去利角,防止割手的,公差就无所谓了

网友:
真正要你保证一个圆角你除了数控机子根本不好保证

网友(点评):
倒角为啥不好保证啊?长度和宽度的未注公差比倒角小多了,难道长度和宽度就好保证?

网友(点评):
你试试把一个直角边倒成R2.5的圆角,说说你的方法

网友:
就是数控机床也是比较费劲,因为刀具不断磨损。

网友:
如果要求高,那肯定加上公差了,还用什么未注公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