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re导成CAD图,CAD图复制到word中,直线都是一段一段的,怎么解决

楼主(2016-04-26):
CAD图中放大了重生成了也没用,是不是因为proe三维图本身直线看起来就不直的问题?如图1.我的图最大尺寸是1500mm。请问大侠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A:
PROE工程图里模型没摆正。

网友B:
ProE定向视图之后再导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PROE工程图里模型没摆正。

摆正了是看起来直了。但我需要的线框图是一定角度的,这样才方便说明。有什么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ProE定向视图之后再导出试试

我用了定向,不是垂直或水平的线都是有点分段的。我用动态定向调整角度是比我用鼠标随意调整的角度导出来的线框图要好一些,还是有分段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摆正了是看起来直了。但我需要的线框图是一定角度的,这样才方便说明。有什么方法吗?

工程制图里加3D视图补充说明,一般是加轴测图,正等轴测图轴间距是120度。不是乱摆的啊。
三维软件就容易了,随便摆任意度数,好看就可以了。
PROE里面先在模型里定向,然后在两个方向转30到60度。然后将这个定向导入到工程图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程制图里加3D视图补充说明,一般是加轴测图,正等轴测图轴间距是120度。不是乱摆的啊。
三维软件就容 ...

嗯,谢谢!定向后再自由定向旋转出来的效果是好很多。我要写说明书,需要的角度有点不一样,斜线的效果还是不太好.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