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板的加工精度

楼主(2016-04-26):
大家好,最近公司要做一块平板,尺寸是720mmX680mm,厚度是10,板上还有很多凸台,凸台高度是3mm,考虑到板加工会变形,那么变形后的加工精度最高能达到多少?或者有没有其他质量轻一点的材质适合加工此板的

网友:
你这像是一个散热面

网友A:
精度多高?
在机床加工精度的基础上,你这个主要是变形
变形有变形的解决办法,一样可以达到,比如余量时效后再精加工等;
别的材料有啊,看你的口袋暖和不,比如镁合金等,钛合金我就不提了。

网友:
定制13MM的准板,铣处理,50丝

网友:
主要靠原材料保证,如果原材料平整度不好,加工出来就更差了。要买整平过的铝板。

网友B:
负责任的告诉你,用一般的加工中心来做的话,这个板完工后的平面度误差不会小于1mm的,我最近刚做了一批,16mm厚的,跟你这个面积差不多,还没有那些凸台结构,结果变形量太大没法用,只好增加了一个45钢的方框用螺钉锁在一起,硬拉平了用的

网友:
普通铝板真空吸附分两刀铣之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多高?
在机床加工精度的基础上,你这个主要是变形
变形有变形的解决办法,一样可以达到,比如余量时 ...

大侠,现在就是要求那些凸台面平面度要达到10丝以内,材料镁合金主要以前也没用过,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点评):
如果只要凸台平面度,那就留余量人工失效后再精加工。至于其它性能你又没有说清楚,我就不好解释了。镁合金的最大特点是质量轻了,也有一定强度,比较符合你用铝的那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责任的告诉你,用一般的加工中心来做的话,这个板完工后的平面度误差不会小于1mm的,我最近刚做了一批,1 ...

1mm,这么大啊,这个要求最多10丝,有点难啊

网友:
有几个问题需要表达清楚,第一,图纸的工件是从整块铝板上面抠出来?第二,图纸要求的精度,平面度啦,粗糙度等等
    就我理解的方式,我认为加工中心能够达到你们要求的精度,最好用真空吸盘,需要粗精加工分开,粗加工完成以后放一边去应力,然后把上下两个面都扫平,然后开始精加工。
   其实加工这种工件最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工件中间悬空,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基本OK

网友:
现在在学习,到处找资料,这个网站真好

网友:
我提点意见,您参考下。
先把背面光平,这个要先做一个工装和正面贴合。然后加工正面,加工时工件背面四边和中间贴上双面绞,或者工件中间来点502使工件中间固定在工作台上不让工件抖动,然后加工,切削量小一点。
这个工件加工关键就在工件中心是否会抖动,如果能固定工件中间部位,那么你要的精度做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感觉像抽真空的加工件,铝合金7系列可以的,去应力后精加工

网友:
这个平面度完全靠材料保证,国标铝只能做到平面度1mm,0.1mm也能做我不保证,0.2~0.3可以保证。

网友:
材料铝合金7040,用真空吸附夹具能保证在0.2mm以内,留量多铣几遍

网友:
现在我这有种工艺,留的余量不需要太多,但是需要加工时公差做到位,单纯变形的话,直接整形,精密度达到客户要求,省时省工,省成本。详细了解 可以加我企鹅45 362 4939

网友:
这个我刚干了一个一样的,0.1没问题,主要是原材料好,7050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