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图示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6-04-26):
小弟在做毕设,相关的一些零件网上有现成产品,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材料,而且对于辨识方面也没有啥经验,想问问大家下面的前两个图这些零件大概都是啥材料的。。像最后一个图里这种端拾器(用于搬运汽车冲压件的),里面的管材一般用什么牌号的铝管?万分感谢。

网友:
看着像是不锈钢

网友:
应该是一种合金铝

网友A:
冲压件的搬运夹具,一般都是用在各种机械手上的,为了减轻重量,同时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强度,往往选择铝合金材料制造,常用的有两种,7075和6061,通过不同的热处理工艺可以得到适合各种应用的多种状态,其中7075的强度更好一些,与Q235接近,价格也要高一点,6061强度稍微低一点,价格便宜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冲压件的搬运夹具,一般都是用在各种机械手上的,为了减轻重量,同时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强度,往往选择铝合金 ...

谢谢前辈的解答

网友:
7075和6061,通过不同的热处理工艺可以得到适合各种应用的多种状态,其中7075的强度更好一些,与Q235接近,价格也要高一点,6061强度稍微低一点,价格便宜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件的搬运夹具,一般都是用在各种机械手上的,为了减轻重量,同时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强度,往往选择铝合金 ...

谢前辈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压件的搬运夹具,一般都是用在各种机械手上的,为了减轻重量,同时还要保证有足够的强度,往往选择铝合金 ...

回答的很专业,学习。

网友:
铝,表面做过氧化处理吧

网友:
亮的那就是铝阳极处理。或铝合金镀铬,目的是为了好看,防氧化,第二个应该是喷涂或电涌。也是低成本防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