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铸模有软模一说吗

楼主(2016-04-26):
大家都知道,塑胶件在开模的时候可以选择开软模还是硬模,软模成本低,寿命较短,可以生产几万件塑胶零件;硬模成本高,寿命长,生产可多达百万件。 那么金属压铸件的模具,是否也有软模和硬模之分呢? 谢谢

网友:
压铸模的工作环境十分的恶劣,所以压铸模的材料要求就与塑料模具有很大的不同。一般的压铸模都会采用热作模具钢。
热处理工艺:淬火加高温回火
所以,压铸模不会也不可能有软硬之分!当然,用户在开发产品的时候可以根据实际使用需求采用不同的材料!
也一样可以减少一点成本。比方国产材料与进口材料的价格的差距就很大。
不知道楼主大学读过没有?应该在金属材料热处理的课程里有很详细的介绍。

网友A:
说不客气的话啊,既然已经是工程师了,就一定要具备工程师的基本素质!
看来,楼主要做一点回火处理!
话可能难听!但是,真的要回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客气的话啊,既然已经是工程师了,就一定要具备工程师的基本素质!
看来,楼主要做一点回火处理!
话 ...

老师批评的是啊,我学过的基本都忘记了 甚至大学的教材都不知道扔哪里去了,谢谢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