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翻边的几个问题

楼主(2016-04-26):
例如翻一个90度的边,为什么有的零件是一次翻边成90度,有的是先翻边成45度,再翻成90度?
如果是一次成型90度,在学校里学的是翻边后面需要加一道整形工序,但公司的老师傅说,现在的模具都是翻边自带整形工序,没有单独的整形这一道工序,请问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A:
四门两盖包边是是预翻遍 (45度)后再翻遍的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门两盖包边是是预翻遍 (45度)后再翻遍的90度

其余的零部件就是一次成型?一次成型和两次成型什么时候用

网友B:
模具90°翻边我接触到都是2次成型。因为模具翻边,速度快,冲击力大,无缓冲一次翻边材料变形量大,也会减少模具使用寿命。对于薄板塑性好的可以一次翻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90°翻边我接触到都是2次成型。因为模具翻边,速度快,冲击力大,无缓冲一次翻边材料变形量大,也会减 ...

谢谢了

网友C:
楼主是啥学校毕业的?专业基础课里面都有很清楚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啥学校毕业的?专业基础课里面都有很清楚的说明!

还没毕业啊,正在做毕业设计,专业基础里着重讲了翻孔,翻边一笔带过

网友C:
楼主这样的问题,很难再这里就一下那个说清楚的。估计,你们学校那几个叫兽也说不清楚。不过,你那个想到这样提问,也是进步!简单说,浅拉深,称之为翻边。深拉伸,就叫拉伸模具。拉伸就有拉伸比。拉伸比是拉伸的高度与拉伸工件直径之比。通常拉伸比超过1,一般就必须二次拉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样的问题,很难再这里就一下那个说清楚的。估计,你们学校那几个叫兽也说不清楚。不过,你那个想到这 ...

谢谢版主了,还有一个问题,级进模设计排样图时,为什么一般不采用套排的方式,套排的利用率比直排的要高出不少

网友(2017-04-30):
套排模具结构复杂,工作稳定性差

网友(2017-06-17):
应该向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