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过程 从动轮轴承及轴承座设计

楼主(2016-04-26):
如图 是同步带系统中从动轮的的轴承及轴承座  轴安装同步带轮部分的直径是5mm 转速是4800rpm,同步带轮的型号是 HTPA22S2M060-K-P5  轴承选择是FL695ZZ,对于2个轴承之间的距离不知道是否设计的合理,请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
轴承的间距合不合理取决于带轮传动时施加在轴上的径向力。根据这个径向力分别计算出两个轴承的载荷情况,有一个简单的近似算法,就是设一个轴承为支点,根据杠杆原理求另一个轴承的支撑反力,然后把求得的载荷与轴承的额定载荷进行比较,你这个4800的转速,建议实际载荷不要大于额定载荷的6%。

网友:
根据弯矩做一个受力分析就出来了

网友A:
我看到个潜在问题,卡簧说是用在不高的转速情况下……也不知4800算高还是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个潜在问题,卡簧说是用在不高的转速情况下……也不知4800算高还是不高…

有些文章老是再说转速不高,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说实话,有些时候也很迷惑,不知道怎么样的转速才算高什么样的转速才算低

网友(2017-04-11):
先用着,不行再换,国产经验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同步带是怎样装的?看这个样子轴是悬臂了吧。转速我觉得很高了。建议校核下轴的强度。轴没问题一般轴承也没问题。

网友:
第一,载荷问题没有提,第二,这么高的转速是瞬时最大还是持续的,第三,主从动之间的距离

网友:
没有负载!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文章老是再说转速不高,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说实话,有些时候也很迷惑,不知道怎么样的转速才算高什 ...

说的有道理,从最初的理论发展到现在,很多知识没有明确的变化,但实际生产中应该已经变化了好多。很多教材的编写并没有跟着技术的进步,会不会在某些情况下原来的理论就不能用了,

网友(2017-08-03):
轴承的支承是否放置在同步带轮两端合适。

网友(2018-12-08):
引用 楼主:
有些文章老是再说转速不高,这种模棱两可的说法,说实话,有些时候也很迷惑,不知道怎么样的转速才算高什 ...

转速高低应该有一个量化的值,说的确实太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