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用焊接连接两个铜片?

楼主(2016-04-26):
空间限制,没法焊接,有没有胶水可以办到?,铜片是传感器的端子,要求导电性尽量的好。导片大小为1.2mm x 1.2mm,
各位大侠,求帮助。

网友:
粘胶会不会影响导电性。

网友(点评):
就是想了解有没有这种专用的胶

网友(点评):
大侠既然是端子头,为什么不用端子连接方式?如果空间在3mm以内,能不能在电烙铁前面加一截钢丝,钢丝前面沾一点焊锡?然后通电?或者特制一个电烙铁头。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这个结构两个铜片是固定在两个部件上,这两个部件用手合在一起铜片就接触了,但是密封的,合在一起铜片刚好接触,没法焊接

网友:
可以选用导电环氧胶,这种胶在微波行业使用非常普遍。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查了网上有很多牌子,先买几种测一下导电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