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图示产品加工费

楼主(2016-04-26):
如图直径22,高度32.材料SUS304   怎样计算该产品的加工费

网友:
没图纸看不出要求,无法报价。相似的做过一批,出口尺寸要求很严,上投影仪测量~

网友A:
你得先了解加工工艺。 这个产品首先必要须数控车加工螺纹,外圆,及内孔。然后就是加工外六角,可以用中走丝割一下。
数控车 40--50元/h
中走丝 0.002元每平方毫米
快走丝0.0003元每平方毫米

网友:
什么资料都没,怎么算?

网友:
找个机加工厂家给你报个价就行了

网友B:
材料费加加工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材料费加加工费

我主要是想知道计算的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先了解加工工艺。 这个产品首先必要须数控车加工螺纹,外圆,及内孔。然后就是加工外六角,可以用中走 ...

谢谢 对我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