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工程图中自动零件序号的问题

楼主(2016-04-26):
solidwork中有个装配体的工程图,我使用了自动零件序号.但发现自动零件序号箭头指到的零件位置不是太合理.
就拿截图中的序号3这个零件,我手动用零件序号做了一个,手动做的这个零件序号3看起来是比较好的.
请问各位,有没有办法让自动零件序号达到手动零件序号这种效果?如何实现?

网友A:
默认是指向零件边线,因为在工程图中,如果一个零件序号指向一个圆圈,但这个圆圈究竟代表着实体还是孔是难以判断的,但指向边线则比较容易判断。

网友B:
你可以拖动自动序号的箭头到此零件合适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拖动自动序号的箭头到此零件合适位置

我试过了,自动零件序号的箭头是不能拖动的!你自己试试看是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是指向零件边线,因为在工程图中,如果一个零件序号指向一个圆圈,但这个圆圈究竟代表着实体还是孔是难 ...

我感觉还是用手动零件序号比较好,箭头指向合理些.自动零件序号箭头指向边线不好,不容易看出所指的零件是哪一个零件.
从我截图中的序号3这个零件就可以看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自动零件序号的箭头是不能拖动的!你自己试试看是不是?

可以啊!sw20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sw2014

我的也是sw2014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啊!sw2014

不好意思,我又试了一下,确实可以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