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工艺求指点

楼主(2016-04-26):
在直径为100mm长度为100mm的半圆块上开2个10mm×10mm的方孔,两个方孔上底面夹角120°±1° ,两个方孔上底面相交点相对于圆心位置公差X轴方向和Y轴方向都是±0.15mm。材料为CR12MOV1,求加工工艺和检测方法(没有使用三维坐标测量仪的条件)

网友:
线切割可以搞定,之前打孔

网友:
线切割可以不

网友:
火花机,线切割,插床,牛头刨,
可分体做,粗车,铣槽,焊接精车
或者打螺纹孔, 沉孔,把螺柱,堵螺纹孔

楼主:
肯定是用线切割加工的,具体怎么个加工工艺,怎么打孔,加工好以后怎么检测。

网友:
我认为线切割吧,检测方法万能角度尺检测

网友:
两个方孔上底面相交点相对于圆心位置公差X轴方向和Y轴方向都是±0.15mm。材料为CR12MOV1,求加工工艺和检测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