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外图纸尺寸带小数的疑问

楼主(2016-04-26):
    国外的图纸上标的尺寸带小数点,还标有公差,为什么不圆整,是为了配合吗?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英制”

网友:
英制转公制了

网友(点评):
应该是正解。

网友:
老外的图纸多采用英制单位

网友:
根据需要来呗。设计成这样自然有别人的理由。

网友:
英美的图纸多采用英制单位,德国的图纸采用公制单位的多一点,转化成我们的图纸尺寸标注都给转化了

网友A:
这是根据设计需要来的,如此标注可以提高精度,产品质量随之提高。
举个例子,一个理想尺寸是99.5,如果标注99.5,+0.5,-0.5,首先读图的人很容易就判断出99.5是理想尺寸,加工的时候以99.5做标准,加工结果为99.4,那么加工误差为-0.1,和理想尺寸的误差为-0.1,在误差范围之内。如果标注成100,0,-1,理论上的数据是对的,但是加工结果就不够好了,如果结果是99.9,误差为-0.1,但是和理想尺寸的误差为+0.4。加工误差一样的情况下,实际误差不一样,这就是保留小数不圆整的意义。

网友(点评):
觉得说得有道理

网友:
说的透彻一点,就是通过公英制转换而来的尺寸,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设计需要来的,如此标注可以提高精度,产品质量随之提高。
举个例子,一个理想尺寸是99.5,如果标 ...

嗯,很赞同这个说法,带小数点的数是最理想的尺寸,后面的公差大部分情况会是对称公差

网友(点评):
不一定是对称公差,根据实际零件要求决定

网友:
1.是产品的应用性决定。2.产品的质量意识。

网友B:
乘个25.4 看看是不是圆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乘个25.4 看看是不是圆整了。。。

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设计需要来的,如此标注可以提高精度,产品质量随之提高。
举个例子,一个理想尺寸是99.5,如果标 ...

请问,标100,0,-1,加工时不也是尽量往99.5靠吗?你的意思是尽量往100靠?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标100,0,-1,加工时不也是尽量往99.5靠吗?你的意思是尽量往100靠?
谢谢!

自动加工的时候,这种情况你是输99.5还是100?

网友(点评):
加工时输入99.5

网友(点评):
我之前那个回复里解释了,这样会无故增加实际误差,影响实际精度

网友:
学《互换性》的时候就有疑问。那请问是不是不管设计时候是基轴制还是基孔制,加工时都按对称公差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自动加工的时候,这种情况你是输99.5还是100?

学《互换性》的时候就有疑问。那请问是不是不管设计时候是基轴制还是基孔制,加工时都按对称公差呢?或者说100,0,-1和99.5,+0.5,-0.5区别是啥?
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互换性》的时候就有疑问。那请问是不是不管设计时候是基轴制还是基孔制,加工时都按对称公差呢?或者 ...

基孔制基轴制是为了保证配合要求,采用不对称公差。实际加工误差一般是对称的,和设备的精度有关,但是研发工程师考虑的是根据实际需要标注,不论是非对称还是对称公差,都根据需要来,实际加工过程由工艺工程师负责,结合设备精度加工工序对图纸尺寸做必要修改。两个尺寸的区别,我前面说得满详细的了,你可以仔细体会体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根据设计需要来的,如此标注可以提高精度,产品质量随之提高。
举个例子,一个理想尺寸是99.5,如果标 ...

为了加工所得的尺寸尽可能的接近带小数的理想尺寸,最终保证精度,原来是这样,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