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直线滑轨是怎么安装的?

楼主(2016-04-27):
前两天拆了一个治具,上面有这样一个滑轨,看上去只有两根滑轨,中间是一张小铁片,上面有若干个小圆柱,但是不知道是如何安装的,我拆完后再安装圆柱很容易掉,滑轨上只看到两个英文字母NB,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请教各位大神介绍一下这种滑轨,谢谢!

滑轨图片

滑轨图片

网友:
交叉滚子导轨;一边已经撞弯了

网友:
图片简约 看不懂

网友:
交叉滚子导轨   haha
  对啊

网友A:
交叉滚柱导轨,一副导轨买来的时候,保持架(也就是你说的铁片)和滚柱应该是一个整体,你把他们拆开了肯定不好装,装上了容易掉很正常。而且一边的保持架已经弯成那样了,我建议你还是换一副导轨吧,然后上网上搜一下交叉滚柱导轨的安装方法。

网友:
交叉滚柱导轨,拆下整型再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叉滚柱导轨,一副导轨买来的时候,保持架(也就是你说的铁片)和滚柱应该是一个整体,你把他们拆开了肯定 ...

大侠,我这两天按你说的搜了一下,东西很多,但是没找到比较专业的介绍的,您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的没有?

网友:
NB--牛逼?NO,NIPPON BEARING-----日本轴承公司的简称,你可以找NB的样本,上面都有型号及安装方法

网友:
看实物确实是交叉滚柱轴承,在misumi和THK 的型录上都有见过,中间的铁片应该是类似保持架一类的工件,安装说明可以去网上搜“交叉滚柱轴承安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这两天按你说的搜了一下,东西很多,但是没找到比较专业的介绍的,您有什么好的资料推荐的没有? ...

我之前也在网上搜过这些东西,发现和导轨手册上讲的差不多。导轨产品手册上写的也比较简单,但有一些图示说明,你可以找来看看,各个厂家做的结构都差不多,随便找一个做导轨的应该都可以。如果找不到我可以拍照片发给你看看。

网友:
NB是日本一家厂商。不是牛逼的意思。这是交叉滚子导轨。

网友:
交叉导轨

网友:
微调台上面都用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在网上搜过这些东西,发现和导轨手册上讲的差不多。导轨产品手册上写的也比较简单,但有一些图示 ...

大侠,你发一些照片或者链接给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