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和轴承座如何控制同轴度

楼主(2016-04-27):
滚珠丝杆和轴承座安装时,如何控制同轴度,是否需要用调心轴承呢

网友A:
每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每一家滚珠丝杆生产商的样本都有滚珠丝杆装配的范例。
楼主为什么不先去看看呢?

网友(点评):
哈!我就知道伏枥老师傅会出来批评.

网友(点评):
@狙击手 为什么不能理解为教导、指导、教诲呢?非要理解成批评!

网友B:
肯定不行,调心轴承轴向受不了力的,同轴度靠你加工精度保证,去买标准的BK,FK,EK这种,省事好多.去TBI官网研究下http://www.tbimotion.com.tw/index.php
对了,官网可以免费注册然后免费下载各种3D.而且TBI在国内还是性价比很高的.

网友:
测出来同轴度,再去调啊,配啊,有些非重要地方,同轴度差的不是很大,可以用调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调心轴承轴向受不了力的,同轴度靠你加工精度保证,去买标准的BK,FK,EK这种,省事好多.去TBI官网研究 ...

“调心轴承轴向受不了力的”?
怎么不能承受轴向力了?

网友(点评):
我手上就有个内8外22的双列调心球轴承,轴向间隙0.5左右,是国产新的,你指的是什么样的调心轴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调心轴承轴向受不了力的,同轴度靠你加工精度保证,去买标准的BK,FK,EK这种,省事好多.去TBI官网研究 ...

"我手上就有个内8外22的双列调心球轴承,轴向间隙0.5左右,......."
1. 就以你这个108轴承为例,怎么不能承受轴向力了?
2. “轴向间隙0.5”,这个轴承轴向游隙是0.5mm么?怎么测量的?这个数据你觉得靠谱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就有个内8外22的双列调心球轴承,轴向间隙0.5左右,......."
1. 就以你这个108轴承为例,怎么不能 ...

视频不会发...等我研究研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手上就有个内8外22的双列调心球轴承,轴向间隙0.5左右,......."
1. 就以你这个108轴承为例,怎么不能 ...

这下看的到了吧,0.5绝对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一本机械设计手册、每一家滚珠丝杆生产商的样本都有滚珠丝杆装配的范例。
楼主为什么不先去看看呢?

多谢大侠指点,其实怎么装我知道的,只是另一位同事老是说工艺上做不到,然后提到用调心轴承,巴拉巴拉一大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下看的到了吧,0.5绝对有.

我的问题是
1. 为什么调心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
2. 108轴承,如果轴向游隙是0.5mm的话,说明游隙不对,就是假轴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问题是
1. 为什么调心轴承不能承受轴向力?
2. 108轴承,如果轴向游隙是0.5mm的话,说明游隙不对, ...

我的那个就算轴向有1mm间隙照样可以用,因为我用它的地方根本不受轴向力.  假如你的意思是花大价格买个轴向接近于0间隙的,然后用它承受一个远远小于额定载荷的轴向力和额定转速,那是可以的,但是,你能保证这个轴承能用多久? 半年?两年? 10年?

网友(点评):
你去看看该轴承的结构,轴向1MM了,径向该是多少?能用?

网友(点评):
径向几乎无间隙,径向有间隙那肯定不能用了,我的结构决定了轴向有没有间隙无所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就算轴向有1mm间隙照样可以用,因为我用它的地方根本不受轴向力.  假如你的意思是花大价格买个轴 ...

1. 你的发言 "肯定不行,调心轴承轴向受不了力的,"
   我质疑的是--调心轴承为什么不能承受轴向力?至于你这个工况有没有轴向力,那是另一回事。
2. 108轴承的正确轴向游隙是多少?轴向游隙是0.5mm的话,说明游隙不对,至于能不能用,那是另一回事。
3.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你的发言 "肯定不行,调心轴承轴向受不了力的,"
   我质疑的是--调心轴承为什么不能承受轴向力?至于 ...

好吧,我承认我的言辞不够紧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吧,我承认我的言辞不够紧密...

1. 技术讨论,我不是要抠你言辞不加密,而是怕你买到假轴承。
2. “径向几乎无间隙,径向有间隙那肯定不能用了,我的结构决定了轴向有没有间隙无所谓.”,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轴承游隙!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技术讨论,我不是要抠你言辞不加密,而是怕你买到假轴承。
2. “径向几乎无间隙,径向有间隙那肯定不 ...

第2点不认同,可否详细解释下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第2点不认同,可否详细解释下呢?

1. 调心球轴承有轴向游隙,怎么可能没有径向游隙?轴向游隙与径向游隙的关系知道么?
2. “径向有间隙那肯定不能用了”,有径向游隙怎么不能用了?难道所有的轴承都必须预紧才能用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 调心球轴承有轴向游隙,怎么可能没有径向游隙?轴向游隙与径向游隙的关系知道么?
2. “径向有间隙那 ...

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抬杠...我说的没有不是要0间隙,只是间隙很小不像0.5mm那么夸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发现你真的很喜欢抬杠...我说的没有不是要0间隙,只是间隙很小不像0.5mm那么夸张....

哈哈,我喜欢抬杆?
1. 108轴承如果轴向游隙是0.5mm,径向游隙是多少?这个可以计算的,根本不是“径向几乎无间隙”
2. “径向有间隙那肯定不能用了“,你要不要解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