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展开求助

楼主(2016-04-27):
请问,可否通过折弯机R模具,压出如图R带封头的效果,封头面可以开拉伸口后补焊,尽量避免圆弧棱边焊接。如可行此展开应该如何处理开口呀?有知道的吗?

网友:
我没试过,只是听说过。在折边边缘开类似这样的一排孔,但是孔的大小怎么确定就不知道了,大概直径4mm到7mm吧,间距就不懂了(我猜是10-15mm左右)孔的大小和间距好像是和折边宽度和折的弯度R有关。

网友:
用的什么材料

网友:
r角这么大可以直接弯,要是小了可以开豁口

网友:
看看空调盖,就知道消不消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