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仿真入门求推荐

楼主(2016-04-27):
最近想了解一下模拟仿真,求推荐软件和书籍,非常谢谢

网友A:
你得说清楚是什么对象的模拟仿真呀?机械结构?流体传动?电气控制?
说清楚才好回答,不同的领域使用不同的仿真软件

网友B:
模拟什么,仿真什么?不说谁知道推荐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清楚是什么对象的模拟仿真呀?机械结构?流体传动?电气控制?
说清楚才好回答,不同的领域使用不同 ...

因为毕设要用到,自己也想了解一点。以前不知道还有这么多分类的。要做的是机械结构,材料、受力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什么,仿真什么?不说谁知道推荐什么?

机械结构,材料、受力之类,没入门不知道还有分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机械结构,材料、受力之类,没入门不知道还有分类的。。。

力学当然首推ANSYS,我还用过PATRAN & NASTRAN也可以,还有COSMO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力学当然首推ANSYS,我还用过PATRAN & NASTRAN也可以,还有COSMOS

首推ansys,那哪个容易一点,好操作一点?还有问一个题外话,滑动轴承设计是不是设计两个装在一起的筒子,选材验算pv值,厚度怎么确定?(没见过滑动轴承具体零件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