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工装夹具是怎么设计的?

楼主(2016-04-27):
听说这种有直接买的.. 如果有.有淘宝连接吗?

网友A:
快速夹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速夹钳吗

是这一整套 .

网友:
肘夹蛮多的,米思米上很全了,其他的亚克力,和电木部分自己加工咯

网友:
你要的是整套,还是快速夹一个配件。光快速夹的话淘宝大把的。

网友:
MISUMI上面有的,可以选择合适的形式和行程

网友:
嘉钢     快速夹钳     手动气动都有

网友:
快速夹钳,胶木板,有机玻璃,轴承导杆、还有个图上可能没显示就是弹簧探针
这些淘宝上都有买
如需订做的话可联系我,这个是用来测电路板的吧,以前做过老多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