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磨平求指点

楼主(2016-04-27):
救助大神指点磨平工装,如以下图片,要在钢丝打扁处的圆弧磨平,深度控制在0.05-0.1mm,有没有什么效率高又可行的工艺或者工装?万分感谢!!!!

网友A:
工艺思维有偏差,咋不在打扁时一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思维有偏差,咋不在打扁时一并处理?

打扁是用模具冷冲的,先前也有在模具上想办法,作不到

网友(点评):
为什么做不到?原因?对策?或者就是直接放弃。

楼主:
引用 楼主:
打扁是用模具冷冲的,先前也有在模具上想办法,作不到

这个钢丝是用来拦截纱线结头的,冷冲模具无法保证成形后平整,所以只能用机加来弄

网友:
固定可以考虑冰冻盘,不挑形状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