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罐的焊接方法

楼主(2016-04-27):
壁厚3毫米的煤气罐应该采用什么焊接方法

网友:
A这个是   压力容器啊。  跟着学习。

网友A:
煤气罐没试过
一般的气体压缩罐,是分别加工好两头的半圆壳,和中间的桶身,焊接口倒好坡口,然后二保焊。
焊接完成后把气罐扔到一个水池里,在气罐上只保留一个进气口,其他的堵死,通气加压,在水箱中观察是否有冒泡的现象,
如果有代表焊接不到位需要补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煤气罐没试过
一般的气体压缩罐,是分别加工好两头的半圆壳,和中间的桶身,焊接口倒好坡口,然后二保焊。 ...

你错了,应该是埋狐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应该是埋狐焊。

二保焊不是便宜嘛?为什么不用?是达不到要求?学生党真心求教

网友:
压力容器,没资质不能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错了,应该是埋狐焊。

那时候公司只有氩弧焊和二保焊机。。。。。。
埋弧焊能说下原因么
以前的做过的公司有埋弧焊机但是那一般焊的都是直线,沙子不停的落下来

网友(点评):
可以用二保焊做自动焊,但要用CO2和Ar2的混合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