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原因?求解?

楼主(2016-04-27):
这是什么原因?求解?

网友:
天正还是pccad?插入标准件的时候出现的么》

楼主:
pccad,就是打开同一文件夹里子文件夹之外的DWG图形都是这样,图形文件没有设只读,但是只能以只读方式打开,即不能修改,也不能另存,不知何原因,求大侠们解难,谢谢!

网友:
是不是俩版本cad同时打开一个文件呢………我电脑07画图反应快但是有零件打开折叠回去不再显示的bug,10有链轮……我装了俩…同事打开有一个是只读方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