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轮行程速比的计算,求帮忙看下

楼主(2016-04-27):
减速机转6圈每分钟,减速机主动链轮外径250,带从动链轮外径500,从动轮子越大转速越慢这是肯定的,传动的行程是不是一样的?,改变每分钟行程是不是改动主动轮子有用,怎么改动从动大小都不行

网友:
没怎么看明白,不过要改的话改传动比不就行了吗?大小链轮的直径。

网友:
改从动轮只能改变转速,同比例改变两轮子尺寸 ,可在传动比不变情况下改变行程的、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如果单指从动链轮和主动链轮的直线行程的话,改从动轮没有效果是正常的

网友:
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在电机转速不变, 主动轮不变的条件下,5 g$ a. |7 y1 v
你的行程如果是说链条传动的线速度的话, 那你的从动轮无论改到多少, 线速度还是不变的, 变的只是主动轮的角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