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下焊缝强度计算中的相关数值的选取

楼主(2016-04-27):
请有兴趣的诸位讨论下焊缝强度计算中的相关数值的选取图1和图2是两个相似的焊接结构,图1是12.6号槽钢焊接在厚板上,槽钢上面有刚性连接件,图2是一块厚18的板焊接在厚板上,两个图距离大厚板上面300毫米有个侧向力P,两个图的受力一样,此类焊缝的焊缝强度公式在图里写出,请问诸位图1中公式里的h值应该选择9毫米呢?还是选择126毫米?

网友:
左边的图,里面的焊缝,实际中能焊的到吗?
右边的图,如果竖版承受载荷的话,不加筋板,只靠焊缝的强度,不太可靠吧
目前拿不出什么数据说话,只是从结构设计的经验来讨论下

网友(点评):
讨论的不是结构合理性,也没有受力大小,主要是h值9毫米和126毫米的选择计算。 图2里的h值自然选择18毫米,图1中感觉槽钢可看成为一个刚体。选择126是否也可以?

网友:
我认为h=9 不过有两个P,分开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去好好看看书!!!

请问哪有这一块的说明,谢谢

网友:
喔,刚明白楼主的意图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看
先把槽钢看做一个整体,也就是h为126,计算焊缝强度,毕竟,针对计算的对象时焊缝,而不是槽钢本身的结构形式
再以槽钢为受力对象,计算下槽钢本身在P作用下的受力情况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答复。

网友:
关于焊接这块,我现在没兴趣去玩,不过我可以给你些提示
首先,你要搞清楚那个强度计算公式是怎么推出来的,然后回头去找对应的参数。最重要的是要知道每个参数的意义,是否符合几何规则。
其次,从弹性力学的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不但要考虑力平衡,还要考虑力矩平衡。
第三,图1的左支点和右支点受到的力是不一样的。简单用公式代换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计算必须用微积分,但不是不可以简化。

网友(点评):
谢谢,我再考虑下。

网友:
不知道在说什么,h是什么搞搞清楚?

网友:
左图 槽和板形成那个闭合空间内部焊缝还得伸进去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