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化问题

楼主(2016-04-27):
从网上查到铁、钴、镍属于铁磁质物质,是不是只要含有这三种元素的物质都能被磁化呢?
再有就是1Cr18Ni9Ti能否被磁化??

楼主:
大神们呢,出来解决一下喽

网友:
所有物质都有磁场反应,相对来说以上那几种是强磁性物质,不知道你说的磁化的对比条件是什么/?

网友:
纯铁、纯钴、纯镍是属于铁磁性物质的,大多数这几种材料的合金也是有磁性的,但是1Cr18Ni9Ti一般认为是无磁性的,这与晶格结构有关。常见的各种钢材包括不锈钢都是铁的合金。大多数铁合金微观上都是体心立方晶格(一般为马氏体组织结构),晶格磁矩不为0(详细原因要查更专业的磁学书籍,本人专业不精,解释不了)但是因为材料有无数晶格组成,且晶格方向并不绝对一致,宏观上总磁性为0,只有在磁场作用下晶格按磁场方向排布,才表现出磁性,即被磁化;而奥氏体组织结构不锈钢主要为面心立方晶格,晶格磁矩为0,宏观上总磁性当然也为 0,即使在磁场作用下也不会被磁化,1Cr18Ni9Ti作为奥氏体不锈钢,当然也不会被磁化;不过,现实中,由于材料纯度问题,奥氏体中也难免掺杂一些马氏体,加工、高温受热过程中也难免会使一些奥氏体组织转变为马氏体,所以奥氏体不锈钢往往也会有一些微弱的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