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装配体属性无法改成柔性

楼主(2016-04-27):
这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装配体里面的子装配体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配体里面的子装配体可以

我想在装配图上直接更改,有什么办法吗,我建新的子装配体,但是插入到以前的装配图后依然无法移动,也无法更改成柔性。

网友B:
你新建的子装配体压根没有两个以上的零件,连刚性都没有,哪来的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新建的子装配体压根没有两个以上的零件,连刚性都没有,哪来的柔性。

子装备体共四个零件组合。

网友:
还是上图片 说明吧

网友:
子装配体才有所谓刚性和柔性之说,你一个零件何来柔性,跟谁柔性,看看帮助文件吧

网友B:
你搞清楚什么叫子装配体了吗,没有顶层装配体,哪来的子装配体。一个装配体文件内部全是零件文件,哪来的子装配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搞清楚什么叫子装配体了吗,没有顶层装配体,哪来的子装配体。一个装配体文件内部全是零件文件,哪来的子 ...

懂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