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tion物体受重力掉落穿透求助

楼主(2016-04-27):
如图,solidworks motion中,长板固定作为地面,施加重力后,装配体掉落穿透了地面,添加的接触没起效果,请问有大神知道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A:
要将装配体中的每个零件都与地面互相添加接触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将装配体中的每个零件都与地面互相添加接触关系

原来如此,感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