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少齿差传动

楼主(2016-04-27):
昨天和朋友讨论了一种另类的少齿齿差传动机构,相对于大家熟知的常规少齿差传动这类少齿差传动的特点是没有内齿圈、没有曲轴、没有转臂轴承,这几个特点相对有普通少齿差来讲也可以称之为优点吧,同样缺点也很明显这种结构不适合传递较大载荷的场合,如果仅仅用来传递运动到是一种很好的结构,在传递运动的场合大可替代普通少齿差机构,如要传递较大动力则可能需要把这种结构串联起来,但这样相对于其他结构的行星传动优点就没有了,抛砖引玉,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俺有个玩具,差不多一个意思。

还有个帖子, 似乎就是您这个结构变成内啮合的情况:
径差子减(变)速器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9474

网友(点评):
大侠这个没太明白,能否弄个机构简图我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那个塑料玩具, 是个典型的谐波减速器。中心凸轮把柔轮向两侧的内齿圈挤压,而内齿圈分两层, 齿数不同,呵呵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意思啊

网友(点评):
谐波减速机,比差速减速机的减速比更大。

网友(点评):
径差子在社区几乎成为反面案例了

网友:
有点意思,多一个齿,通过变位实现一齿差,跟零齿差机构异曲同工

网友(点评):
是专利机构吗?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有个问题,就是输出轮是“搓”着走的

网友(点评):
“接触”,是个大问题,估计用一会就搓变形了

网友(点评):
曲轴和轴承,想偷掉,嘿嘿。。。想反了天了你,,,

网友(点评):
应该说是行星轮和转动太阳轮的齿面滑动比较厉害吧,这个可以通过齿轮参数修补修补,不可能是完全的啮合也不可能是完全的"推油”,所以这货适合传递运动不太适合传递动力

网友(点评):
应该是不可能是完全的全滚动啮合吧,正常结构齿轮也不可能整个齿面纯滚动啮合

网友(点评):
是滑动率影响太大了,普通的啮合副也是要考虑滑动率的

网友(点评):
我好像琢磨错了。

网友(点评):
明天我也画一个玩玩。你做个实物吧,给师傅塞几盒烟的事,

网友:
并不明白与传统行星齿轮减速器有什么差别。动画只是隐藏了驱动行星齿轮的动力杆罢了?

网友(点评):
角变位,节圆,无偏心

网友:
顶一下,有过这种用法吗?

网友:
又想了下,这是个普通轮系变种,只不过两个太阳轮都是外齿轮(两个大轮),且齿数相差一个,通过角变位实现两组啮合副等中心距

网友(点评):
双联行星齿轮,变成共用的一个齿轮

网友(点评):
能不能 不红色的齿轮(行星轮)做成分段的?这样是不是能简单点呢.......

网友(点评):
就是把在双联齿轮做了文章变成一个齿轮,然后角变位等中心距,实现一齿差

网友(点评):
有个限制点:变位系数。

网友:
但实现了少齿差的大传动比。是个很好的开拓思路。

网友:
  理论上只要变位系数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偏差N齿。

网友(点评):
你先试试两齿差,画出来什么样子,再算算重合度?

网友(点评):
齿顶高系数选多少,根切量怎么控制,滑动率怎么考虑,重合度是多少。这个效率是硬伤,寿命是硬伤

网友(点评):
知道你说的问题点,所以是理论上。

网友:
LZ的这个问题很不错,有助于大家对少齿差车都有更加本质的认识。
下面说三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这种机构形式本身并不是少齿差行星传动,而是普通行星传动的2Z-X类的正号机构WW型。这个机构并不是没有曲柄,而是图中将行星轮传动连杆隐去了。LZ的机构将太阳轮固定,用行星轮的连杆做输入。

第二,当行星轮的连杆做输入,转动大齿轮做输出时,传动比计算如下,可看出小行星轮起到的更像是一个“惰轮”的作用。

第三,做这种机构时,小行星轮与两个太阳轮啮合的部分齿数一般不同。
LZ的图,行星轮两部分齿数相同,如要实现正常传动,两个太阳轮一般是“偏心的”

网友(点评):
我在6楼说了 红的做成俩 还能简单点呢.......

网友:
本来2Z-X机构的WW型,两个大齿轮是“多齿差”,设计非常灵活。
一味追求这两个齿轮“少少齿差”,个人感觉意义不大。
并且这种传动效率很低,装配不方便,传动精度也很低。

网友(点评):
同意你这个说法,但不同意上面帖子第三条。楼主的思路就贵在无偏心。才有角变位,变节圆,等中心距,从而双联行星变单个行星齿轮,请斟酌

网友(点评):
他这个东西没有“输出机构”,绿色太阳轮就是直接输出

网友(点评):
有了“偏心”,就得有“输出机构”。2X-Z没有偏心。只不过齿数节圆比,通过变位实现。

网友(点评):
不用变位也可,看我12楼的图。

网友(点评):
变位我没具体算,不清楚实际参数能否实现,限制太多。我12楼的图,参数选择无限制。

网友:
@海鹏.G 上边的关于“偏心”的理解可能会有歧义。
第一种理解,两个太阳轮旋转中心和几何中心不同,即做行星运动;
第二种理解,两个太阳轮做定轴转动,但不同轴。
我上边说的,主要指第二种。

如果L的设计目标追求少齿差,同时又想将双联齿轮变单个行星轮,也不用通过角变位追求等中心距。
直接让两个太阳轮不同轴即可,中心距不必追求相等,转动太阳轮齿轮齿数也可任意选,方便实现少齿差乃至多齿差。
如果设计的是同轴传动,只需保证行星轮连杆轴线与转动太阳轮轴线同轴即可,与第一个太阳轮轴线关联不大,唯一就是结构不对称。

网友(点评):
大侠,他这个应该是用零齿差的思路,2X-Z的齿数节圆比,他是通过变位实现的

网友(点评):
所以比2X-Z节省个双联,比少齿差节省个“输出机构”

网友(点评):
当然,实用角度,我觉得还应该是2Z-X的WW

网友(点评):
请看我在12楼贴的图

网友A:
@海鹏.G 请看下图
可直接看17楼的图,加了机架,容易理解。

网友(点评):
输出轴不能定轴的,转不动的

网友(点评):
要等中心距

网友(点评):
你这样的话输出轴要动轴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等中心距

网友(点评):
我的输出轴就是定轴啊。你先不着急回复,先看了想想再要讨论

网友(点评):
不是转不动,是不保证啮合

网友(点评):
这样吧,上图理解可能会产生歧义。看14楼的图。

网友(点评):
一看就转不动,定死了。

网友(点评):
@晨光~!看我的系统梳理贴

网友(点评):
这个图都编辑几次了。。。

网友(点评):
看我的系统整理贴。

网友:
我输出走就是定轴啊

网友:
大家可直接看17楼的图,加了机架

网友(点评):
这个就转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海鹏.G 请看下图

有点奇怪,你的输出轴是固联轮2吗?

网友B:
大侠,楼主的那个东西,机构简图就是2Z-X。区别是节圆比通过变位实现差速

网友(点评):
必然要等中心距啊

网友(点评):
也就是说,一个行星轮实现了双联齿轮的两个节圆

网友(点评):
双联齿轮是齿数控制节圆,而楼主这个是角变位控制节圆

网友(点评):
角变位调中心距理论上可行,实际能否调整到弥补“齿差”的地步,需进一步计算论证。

网友(点评):
所以只是纯几何讨论,实用意义有待验证。但机构确实简化了,思路挺不错。我这就有设备用2Z-X,但是两个输入的差动轮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侠,楼主的那个东西,机构简图就是2Z-X。区别是节圆比通过变位实现差速

我的意思是,不用变位,也能实现,等中心距在这里是个伪命题,没有必要追求等中心距。用变位会比较复杂,具体实际参数我还没计算,不好说。
下图加了机架,看上去更容易。

网友(点评):
转不动的,太阳轮1是铰接在机架的吗?

网友(点评):
根据LZ的图,太阳轮固定在机架上,不转动。

网友(点评):
铰接和固联,你这样都转不动。铰接就是2个自由度的差动轮系,要两个输入。固联,就是2Z-X

网友(点评):
刘大侠,没注意到楼主的太阳轮1和太阳轮2节圆是相等的吗?节圆相等的情况下,不通过变位还能实现?

网友(点评):
我只是提供了一种解决思路,角变位能否实现需进一步论证。等中心距在这里是伪命题。

网友(点评):
晕,楼下的,没理解楼主啊,恰恰是节圆不同。就是角变位控制节圆

网友(点评):
转不动,太阳轮顶死,要嘛加上偏心轴。 要嘛第二个太阳轮变位两齿轮在同一轴线上,配凑中心距。

网友:
图纸做了修正。

网友(点评):
还是转不动啊,行星架,太阳轮1,太阳轮2,这三个要同轴,才是2Z-X。三个同轴,所以两个啮合副等中心距。

网友(点评):
不用纠结这个机构叫不叫2Z-X机构。我在上边说了,三个同轴是伪命题,两个中心距不一定非得相等。现在就分析我这个图传动原理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楼主还没吭气,我说的都是我理解的,也许跟楼主有出入的。说太多,喧宾夺主了。

网友:
抛砖引玉,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MARK一下,晚上回去研究一下

网友:
顶一下,有过这种用法吗?
这种结构我们在切管机上用了30多年,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我设置了一组参数验证了楼主这个东西,确实没问题,可以实用!!!

网友:
感觉像是谐波减速机

网友:
曾经用过相似的结构做了个进给走刀机构

网友:
齿轮是真的不懂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你这个不错啊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结构,涨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