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如何鉴别真伪

楼主(2016-04-27):
公司有很多医疗的产品上都用到了轴承,公司因为轴承买到了假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请教各位大侠,有什么方法能快速分辨出轴承真伪?
就算不一定能百分百确认真假,至少可以从哪些地方看出点端倪呢?

网友A:
这么说吧,有些轴承公司的技术人员都很难辨别轴承的真伪。
如果想买正宗的,走官方渠道。
但,有时候官方授权的经销商也能买到假货。
这就是现实,是国情,不喜勿喷。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说吧,有些轴承公司的技术人员都很难辨别轴承的真伪。
如果想买正宗的,走官方渠道。
但,有时候官方 ...

“官方授权的经销商也能买到假货”,这是从市场上调货了,当然无法保证。
当然,也有授权经销商自己作假的。

网友(点评):
因为他没找我买,很久没逛论坛了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点评):
高仿的产品确实看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我也只能说走官方渠道买到真品的概率大些。

网友:
直接国外进口吧

网友:
这个问题真是太难了。

网友B:
量大找供应商一般不会有假货吧
轴承即使是假的也不大可能造成特别大的损失呀,是不是设计不合理了。
你把情况说出来让我长下见识呗

网友:
从台湾或者香港找代理,再进口进来吧。国内水太深,违法成本太低,利润又相当诱人

网友C:
从授权经销商处购买,然后跟原厂技术人员确认,可以减少买到赝品的几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量大找供应商一般不会有假货吧
轴承即使是假的也不大可能造成特别大的损失呀,是不是设计不合理了。
你把 ...

1. 假轴承造成的损失取决于你的应用,重载、高速、或有其它要求的--比如噪音啊,停机损失很大啊,假轴承根本就不能用。
2. LZ的医疗器械对精度、噪音要求较高。
3. 低端应用确实损失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授权经销商处购买,然后跟原厂技术人员确认,可以减少买到赝品的几率。

原厂技术人员还真确认不了,这事归质量部门管。

网友(点评):
p大,我的经验,看保持架。当然是你要见过和熟悉正牌轴承的保持架。其他的难于分辨了。

网友(点评):
逛大,我们曾经总结出一些经验,比如打字呀,外观呀,求教于SKF、舍弗勒。回复都是:不一定的。然后我们问--如何辨别真假?回复:这是企业最高机密。

网友(点评):
你有机会,拿正品和假冒的在放大镜下看看,非金属类的,几乎一眼看出,金属保持架,看冲口,圆弧等,包括铆接等,也能看出,困难点。

网友(点评):
好的,谢过逛大!

网友:
作为进口品牌轴承公司现役渠道销售人员,针对鉴别轴承的真伪,真心不建议从技术手段着手。

一般我对客户的建议,都是从商务方面进行控制,建议客户从指定的授权经销商进行采购,
同时建议您与轴承厂商的渠道人员保持紧密的联系,这样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仿冒品的问题。

就目前国内轴承零售市场的混乱状况,以及很多公司的仿制能力,有时候作为厂家,也只能从
部分细节上来判断,或者需要将轴承返回本土的制造厂进行金相分析才能得到确切的结论。

在现在的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如果轴承对您的产品非常重要(您主动),或者您的需求量
很大(厂商、经销商主动),不会有厂商对您过于忽视,经销商也不会冒着丢失客户的风险给
您供假冒的轴承。如果这样还不能确认,那么换一家就是了。

关于仿冒品,更多是的是出在商务环节,技术手段只能作为最后的补充手段。如果没有合理的
利润,合理的解决方案是更改设计或者变更预算,用买捷达的钱去买宝马。。。。。
从源头控制,对于您的损失会省心很多,同时可以得到原厂的技术和售后服务,对得起那个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假轴承造成的损失取决于你的应用,重载、高速、或有其它要求的--比如噪音啊,停机损失很大啊,假轴承 ...

学习了我以为医疗器械属于普通级别的

网友(2016-07-07):
楼主是做医疗的?

网友:
你买的设备这么多轴承,也不可能拆开一个一个看轴承啊……

网友: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检测,精度。硬度。材料。噪音。不要管他是不是进口的或哪个厂的,只要严格检测经销商就不敢给你劣质品,不要死命的压价,如果价格压得太低经销商又想把生意做成又考虑利润到头来只能给你差的。

网友(2016-10-12):
只有拿去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