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如何循环运行

楼主(2016-04-27):
Y1是机械臂,Y0是传送带,Y2是推缸,X0是光电传感器,我个人是这样认为的当旋转开关x24拨到on上面传送带运转,接着按钮x20被按下机械臂抓工件放到传送带上面等光电传感器检测到工件时推缸把工件推掉,就在这个时候推缸杆也被光电传感器也检测到了,只能实现一次这样的动作,如何才能实现循环动作?请大神指教

网友:
学的都忘了

网友:
度娘 度娘

网友:
推缸推完了不得退回?
0 y- G" y2 w) \: V) b退回后做为判断条件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的一点见解,一种方法是利用顺序控制,另一种方法是利用循左移指令,进行移位,最后一位作为下一个程序的触发条件。甚至可以计数器设定循环的次数。我没用过三菱的plc,但是用欧姆龙做过。你可以买一本plc编程实例的书籍,一般都有。记住是有很多实例的那种,或者是上网下载。

网友:
循环的话,那就在结尾的时候加个跳转,调回头部

网友:
只需要在动作完了末尾加一个跳转会初始位置不就可以了?

网友:
我刚才仔细看了一下,有些细节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光电开关检测到工件时,传送带是否会停止?还有一个问题,光电开关检测到工件之后,被推杆第二次触发,是否应该加一个计数和比较指令之类的,来防止误动作。总感觉,你一个光电开关做两个动作,好像哪里不对,关键是怎样放置光电开关,你用的应该是对射型的那种光电开关。所以我觉得这道题在实际应用中可能会有点问题,我分析的可能跑偏了,脱离“循环”那个主题了。

网友:
用CJ吧应该

网友:
等光电传感器检测到工件时推缸把工件推掉,就在这个时候推缸杆也被光电传感器也检测到了,这句话看不懂(因为不懂你的机械结构)。一个光电传感器可以同时测两个物体的位置?如果是我的话一般用X0的常开触点检测物体是否到达目的位置,如果X0闭合说明物体已到可推缸,检测X0的下降沿,如果有说明物体已推走即可收缸,用一个T延时一定时间等缸收回完成再触发循环。或用顺序控制最简单了。

网友:
三菱的循环程序最简单,使用步进指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