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袋式除尘器的布袋是根据什么情况更换的

楼主(2016-04-27):
布袋式除尘器的袋子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有磨损,导致除尘效率下降,那么工厂里一般是按照什么标准判断布袋需要更换的呢?是会定期检查跟换还是通过其他因素,比如除尘效率低于某一值就更换。望大神指教!

网友:
楼主做布袋除尘设备的?